求帮助,锯齿波发生器电路

楼主(2014-06-08):
本人设计了一个锯齿波发生器,是参考一篇**,小的锯齿波用PA85放大后输出,负债是压电陶瓷管, PA85的Vcc是用110V交流电整流出来, 但是每次测试的时候都会是总电源跳闸。求帮助,锯齿波的幅值约100V左右,频率50-100Hz,

楼主:
整流滤波的电容是400V,3300微法的电解电容,直接整流出来的电压没问题,可是一接到PA85上面就跳闸,跪求大神帮忙,或者介绍别的办法。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先找原因,是瞬间过载还是漏电...你用的非隔离电源吧

网友B:
检查AC110V与前端AC220V是否隔离。如果是非隔离的,测试的示波器地线夹不可直接连接PA85的地线(AC110V整流后的地线)。需要使用隔离变压器将AC110V隔离后才能使用示波器直接测试,或者使用隔离通道输入的示波器,也可以将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的大地(连接机壳)切断后再测试(这个方法虽然快捷,但不太建议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