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1117-2.5

楼主(2014-06-08):
我的1117-2.5上面输出的是2.2V到2.3V,是给Altera FPGAEP4CE22F17C8的 2.5V管脚供电的,这个可以吗? FPGA会不会无法工作

楼主:
额 应该不是吧 我上面1.2V和1.8V的都是很准的 都是1.20左右,就2.5V的不准

网友A:
误差有这么大?

网友B:
FPGA不接,看2.5V是否则正常,或者再焊块板子,只焊电源部分;
要是FPGA不接,2.5V也不正常,那可能买到假货了;
FPGA能否工作,看看FPGA对2.5V的工作电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不接,看2.5V是否则正常,或者再焊块板子,只焊电源部分;
要是FPGA不接,2.5V也不正常,那可能买到假 ...

我就是只焊了电源部分,还没有焊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不接,看2.5V是否则正常,或者再焊块板子,只焊电源部分;
要是FPGA不接,2.5V也不正常,那可能买到假 ...

谢谢啦 我也没有找到datasheet中哪里有说2.5V管脚的电压范围,我就等焊完上电试试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我也没有找到datasheet中哪里有说2.5V管脚的电压范围,我就等焊完上电试试看吧 ...

网友C:
输入又接3.3V了吧

网友C:
x, 在别处回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又接3.3V了吧

太机智了。。芯片输入要求4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