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DRAM芯片初始化、行有效、列读写时序

楼主(2014-06-08):
SDRAM芯片的预充电与刷新操作
预充电
由于SDRAM的寻址具体独占性,所以在进行完读写操作后,如果要对同一L-Bank的另一行进行寻址,就要将原来有效(工作)的行关闭,重新发送行/列地址。L-Bank关闭现有工作行,准备打开新行的操作就是预充电(Precharge)。预充电可以通过命令控制,也可以通过辅助设定让芯片在每次读写操作之后自动进行预充电。实际上,预充电是一种对工作行中所有存储体进行数据重写,并对行地址进行复位,同时释放S-AMP(重新加入比较电压,一般是电容电压的1/2,以帮助判断读取数据的逻辑电平,因为S-AMP是通过一个参考电压与存储体位线电压的比较来判断逻辑值的),以准备新行的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将S-AMP中的数据回写,即使是没有工作过的存储体也会因行选通而使存储电容受到干扰,所以也需要S-AMP进行读后重写。此时,电容的电量(或者说其产生的电压)将是判断逻辑状态的依据(读取时也需要),为此要设定一个临界值,一般为电容电量的1/2,超过它的为逻辑1,进行重写,否则为逻辑0,不进行重写(等于放电)。为此,现在基本都将电容的另一端接入一个指定的电压(即1/2电容电压),而不是接地,以帮助重写时的比较与判断。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看读写操作时的命令时序图,从中可以发现地址线A10控制着是否进行在读写之后当前L-Bank自动进行预充电,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辅助设定”。而在单独的预充电命令中,A10则控制着是对指定的L-Bank还是所有的L-Bank(当有多个L-Bank处于有效/活动状态时)进行预充电,前者需要提供L-Bank的地址,后者只需将A10信号置于高电平。
在发出预充电命令之后,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允许发送RAS行有效命令打开新的工作行,这个间隔被称为tRP(Precharge command Period,预充电有效周期)。和tRCD、CL一样,tRP的单位也是时钟周期数,具体值视时钟频率而定。
读取时预充电时序图(上图可点击放大):图中设定:CL=2、BL=4、tRP=2。自动预充电时的开始时间与此图一样,只是没有了单独的预充电命令,并在发出读取命令时,A10地址线要设为高电平(允许自动预充电)。可见控制好预充电启动时间很重要,它可以在读取操作结束后立刻进入新行的寻址,保证运行效率。
误区:读写情况下都要考虑写回延迟
有些**强调由于写回操作而使读/写操作后都有一定的延迟,但从本文的介绍中写可以看出,即使是读后立即重写的设计,由于是与数据输出同步进行,并不存在延迟。只有在写操作后进行其他的操作时,才会有这方面的影响。写操作虽然是0延迟进行,但每笔数据的真正写入则需要一个足够的周期来保证,这段时间就是写回周期(tWR)。所以预充电不能与写操作同时进行,必须要在tWR之后才能发出预充电命令,以确保数据的可靠写入,否则重写的数据可能是错的,这就造成了写回延迟。
数据写入时预充电操作时序图(可点击放大):注意其中的tWR参数,由于它的存在,使预充电操作延后,从而造成写回延迟

楼主:
刷新
之所以称为DRAM,就是因为它要不断进行刷新(Refresh)才能保留住数据,因此它是DRAM最重要的操作。
刷新操作与预充电中重写的操作一样,都是用S-AMP先读再写。但为什么有预充电操作还要进行刷新呢?因为预充电是对一个或所有L-Bank中的工作行操作,并且是不定期的,而刷新则是有固定的周期,依次对所有行进行操作,以保留那些久久没经历重写的存储体中的数据。但与所有L-Bank预充电不同的是,这里的行是指所有L-Bank中地址相同的行,而预充电中各L-Bank中的工作行地址并不是一定是相同的。
那么要隔多长时间重复一次刷新呢?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存储体中电容的数据有效保存期上限是64ms(毫秒,1/1000秒),也就是说每一行刷新的循环周期是64ms。这样刷新速度就是:行数量/64ms。我们在看内存规格时,经常会看到4096 Refresh Cycles/64ms或8192 Refresh Cycles/64ms的标识,这里的4096与8192就代表这个芯片中每个L-Bank的行数。刷新命令一次对一行有效,发送间隔也是随总行数而变化,4096行时为15.625μs(微秒,1/1000毫秒),8192行时就为7.8125μs。
刷新操作分为两种:自动刷新(Auto Refresh,简称AR)与自刷新(Self Refresh,简称SR)。不论是何种刷新方式,都不需要外部提供行地址信息,因为这是一个内部的自动操作。对于AR, SDRAM内部有一个行地址生成器(也称刷新计数器)用来自动的依次生成行地址。由于刷新是针对一行中的所有存储体进行,所以无需列寻址,或者说CAS在RAS之前有效。所以,AR又称CBR(CAS Before RAS,列提前于行定位)式刷新。由于刷新涉及到所有L-Bank,因此在刷新过程中,所有L-Bank都停止工作,而每次刷新所占用的时间为9个时钟周期(PC133标准),之后就可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也就是说在这9 个时钟期间内,所有工作指令只能等待而无法执行。64ms之后则再次对同一行进行刷新,如此周而复始进行循环刷新。显然,刷新操作肯定会对SDRAM的性能造成影响,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也是DRAM相对于SRAM(静态内存,无需刷新仍能保留数据)取得成本优势的同时所付出的代价。
SR则主要用于休眠模式低功耗状态下的数据保存,这方面最著名的应用就是STR(Suspend to RAM,休眠挂起于内存)。在发出AR命令时,将CKE置于无效状态,就进入了SR模式,此时不再依靠系统时钟工作,而是根据内部的时钟进行刷新操作。在SR期间除了CKE之外的所有外部信号都是无效的(无需外部提供刷新指令),只有重新使CKE有效才能退出自刷新模式并进入正常操作状态。
数据掩码
在讲述读/写操作时,我们谈到了突发长度。如果BL=4,那么也就是说一次就传送4×64bit的数据。但是,如果其中的第二笔数据是不需要的,怎么办?还都传输吗?为了屏蔽不需要的数据,人们采用了数据掩码(Data I/O Mask,简称DQM)技术。通过DQM,内存可以控制I/O端口取消哪些输出或输入的数据。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读取时,被屏蔽的数据仍然会从存储体传出,只是在“掩码逻辑单元”处被屏蔽。DQM由北桥控制,为了精确屏蔽一个P-Bank位宽中的每个字节,每个DIMM有8个DQM信号线,每个信号针对一个字节。这样,对于4bit位宽芯片,两个芯片共用一个DQM信号线,对于8bit位宽芯片,一个芯片占用一个DQM信号,而对于16bit位宽芯片,则需要两个DQM引脚。
SDRAM官方规定,在读取时DQM发出两个时钟周期后生效,而在写入时,DQM与写入命令一样是立即成效。
读取时数据掩码操作,DQM在两个周期后生效,突发周期的第二笔数据被取消(上图可点击放大)
写入时数据掩码操作,DQM立即生效,突发周期的第二笔数据被取消(上图可点击放大)
有关内存内部的基本操作就到此结束,其实还有很多内存的操作没有描述,但都不是很重要了,限于篇幅与必要性,我们不在此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看相关资料。

楼主:
上文我们已经了解了SDRAM所用到的基本信号线路,下面就看看它们在SDRAM芯片内部是怎么“布置”的,并从这里开始深入了解内存的基本操作与过程,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接触到有天书之称的时序图,但不要害怕,根据文中的指导慢慢理解,您肯定可以看懂它。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SDRAM的内部结构,然后再开始具体的讲述。
128Mbit(32M×4)SDRAM内部结构图(点击放大)

芯片初始化
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在SDRAM芯片内部还有一个逻辑控制单元,并且有一个模式寄存器为其提供控制参数。因此,每次开机时SDRAM都要先对这个控制逻辑核心进行初始化。有关预充电和刷新的含义在下文有讲述,关键的阶段就在于模式寄存器(MR,Mode Register)的设置,简称MRS(MR Set),这一工作由北桥芯片在BIOS的控制下进行,寄存器的信息由地址线来提供。
SDRAM在开机时的初始化过程
SDRAM模式寄存器所控制的操作参数:地址线提供不同的0/1信号来获得不同的参数。在设置到MR之后,就开始了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图中相关参数将结合下文具体讲述

楼主:
行有效
初始化完成后,要想对一个L-Bank中的阵列进行寻址,首先就要确定行(Row),使之处于活动状态(Active),然后再确定列。虽然之前要进行片选和L-Bank的定址,但它们与行有效可以同时进行。
行有效时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CS#、L-Bank定址的同时,RAS(Row Address Strobe,行地址选通脉冲)也处于有效状态。此时An地址线则发送具体的行地址。如图中是A0-A11,共有12个地址线,由于是二进制表示法,所以共有4096个行(212=4096),A0-A11的不同数值就确定了具体的行地址。由于行有效的同时也是相应L-Bank有效,所以行有效也可称为L -Bank有效。

楼主:
列读写
行地址确定之后,就要对列地址进行寻址了。但是,地址线仍然是行地址所用的A0-A11(本例)。没错,在SDRAM中,行地址与列地址线是共用的。不过,读/写的命令是怎么发出的呢?其实没有一个信号是发送读或写的明确命令的,而是通过芯片的可写状态的控制来达到读/写的目的。显然WE#信号就是一个关键。WE#无效时,当然就是读取命令。
SDRAM基本操作命令, 通过各种控制/地址信号的组合来完成(H代表高电平,L代表低电平,X表示高低电平均没有影响)。此表中,除了自刷新命令外,所有命令都是默认CKE有效。对于自刷新命令,下文有详解
列寻址信号与读写命令是同时发出的。虽然地址线与行寻址共用,但CAS(Column Address Strobe,列地址选通脉冲)信号则可以区分开行与列寻址的不同,配合A0-A9,A11(本例)来确定具体的列地址。
读写操作示意图,读取命令与列地址一块发出(当WE#为低电平是即为写命令)

楼主:
然而,在发送列读写命令时必须要与行有效命令有一个间隔,这个间隔被定义为tRCD,即RAS to CAS Delay(RAS至CAS延迟),大家也可以理解为行选通周期,这应该是根据芯片存储阵列电子元件响应时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变化的过程)所制定的延迟。tRCD是SDRAM的一个重要时序参数,可以通过主板BIOS经过北桥芯片进行调整,但不能超过厂商的预定范围。广义的tRCD以时钟周期(tCK,Clock Time)数为单位,比如tRCD=2,就代表延迟周期为两个时钟周期,具体到确切的时间,则要根据时钟频率而定,对于PC100 SDRAM,tRCD=2,代表20ns的延迟,对于PC133则为15ns。
tRCD=3的时序图

网友A:
一直在研究DRAM控制器设计,看来搞这个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研究DRAM控制器设计,看来搞这个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SDram  内涵很丰富

网友A:
是,我一直在做MP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一直在做MPMC

多多指教

网友B(2014-10-10):
斑竹可否讲讲SDRAM相移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