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饱和压降VCE低点的BJT

楼主(2014-06-08):
大侠们,
  目前准备用TIP41,发现饱和电压VCE约为1.5V,想找个能过大点的电流(3A以上),饱和值低点的BJT,又比较便宜通用,求大神推荐!
  多谢啊!

网友A:
要多高电压?说清楚些嘛。

网友B:
用MOS-FET比BJT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多高电压?说清楚些嘛。

多谢,
  80V的VCE压降能过3A电流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FET比BJT好。

考虑过MOS,只是出于电路的简单设计,这里暂时先考虑BJT了。
多谢啊!

网友C:
我用过2SD1092和2SD1273,都不错,其中后者Vces非常小。

楼主(点评):
2SD1273这个饱和电压是比较小,只有1V的样子。多谢!

网友A:
3楼说得很正确,用大电流MOS可以比BJT管压降小得多。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BJT,在耐压满足的型号中,选择最大电流比较大的管子,然后令其工作于集电极电流比较小的状态,所谓“宽打窄用”。
不过,成本可能还不如用功率MOS管更合适。

楼主(点评):
多谢啊。实际中我的工作电流比较大,有2A多。要求在这时候VCE尽量小。

网友D:
电动车控制器里面的75NF75我觉得不二之选。

楼主(点评):
这个内阻比较暴力,可惜暂时我要用BJT。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2SD1092和2SD1273,都不错,其中后者Vces非常小。

大侠,
  刚一搜,2SD1273大部分是拆机货了,估计型号比较老?有新型号代替2SD1273的么?多谢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
  刚一搜,2SD1273大部分是拆机货了,估计型号比较老?有新型号代替2SD1273的么?多谢啊! ...

试试2SC5198,饱和压降很小。

网友E:
感觉楼主对自己应用选择“Vces”还是很有偏见的
也许TIP41就挺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2SC5198,饱和压降很小。

多谢,
  一看和1941是配对的,1941手头上还有几个。。。多谢,别的都好,就是有点贵 呵呵
饱和压降大小貌似和PN节面积有关系,速度快的管子饱和压降都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对自己应用选择“Vces”还是很有偏见的
也许TIP41就挺合用呢

需要将一个48V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线性变化成46V,想电路尽量简单点。。。。

网友E:
48V线性变化成46V,可以理解成降压至46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V线性变化成46V,可以理解成降压至46V吗

是了。
  也不需要精确的46V,大致差不多就好,纹波一般般就好,有点低频纹波也可以,但高频的纹波不能有。所以想用BJT搞个简单的电子滤波器尝试下。用OP+MOS就低压差来说应该很好解决,只是个人闲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将一个48V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线性变化成46V,想电路尽量简单点。。。。 ...

直接串3个二极管在48V的开关电源的输出里面。开关电源还可以微调±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了。
  也不需要精确的46V,大致差不多就好,纹波一般般就好,有点低频纹波也可以,但高频的纹波不能有 ...

“但高频的纹波不能有”
多高频率算“高频纹波”?
若是数MHz以上,别指望BJT构成的电子滤波器能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