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7与ARM通信,usb设计

楼主(2014-06-08):
最近有个项目:将TMS320C6747通过usb与ARM通信,其中ARM端的是USB HOST,TMS320C6747端的是USB device,刚刚接触这部分,但我有很多不明白的,不知从何入手?
1、TMS320C6747的usb硬件接口设计
2、DSP和ARM的usb软件的设计流程有哪些

网友A:
没看到过之间用USB通信的 啊
请参考下面链接中的资料
http://support.spectrumdigital.com/boards/evmomapl137/rev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过之间用USB通信的 啊
请参考下面链接中的资料
http://support.spectrumdigital.com/boards/evmoma ...

是一个dsp系统和一个ARM系统通过usb进行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dsp系统和一个ARM系统通过usb进行通信

一般都用HPI或者EMIF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HPI或者EMIF等

我的数据量很大,有200kB的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数据量很大,有200kB的数据呢

用usb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是可行的

是的,谢谢。但我第一次做这部分内容,DSP的usb的硬件接口还不能确定,没有找到参考(DSP芯片里的usb来做devi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但我第一次做这部分内容,DSP的usb的硬件接口还不能确定,没有找到参考(DSP芯片里的usb来做 ...

再研究一下   有机会给大家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