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adc外围电路

楼主(2014-06-08):
这是别人给的一个adc外围电路,测温度的,可是真心看不懂,想请教下各位怎么解这电路图。
谢谢

网友A:
U12是个模拟开关。
T5U11D是恒流源,其输出电流经U12轮流到
(1)  13脚
(2)  12脚
(3)  2脚
(4)  4脚

网友B:
楼上大牛正解。
也可以用高精度的电压基准作为传感器的电源,效果也很好,不过成本要高一些。

一个疑问,这样修零,修正25度之后,精度和分辨率到底能做到多少?

网友C:
恒流电路提供测温电路(电阻)恒定电流,测其电压得到温度值。

网友D:
恒流值是 (3.6V-3V)除以100K (R50)吗?

网友E:
我推测J14的3-1,2-1分别是接连了两个热敏电阻,作者试图通过测试4051的X0,X3校准零点和满度,通过X1,X2测量热敏电阻的压降。但是4051的导通电阻较大且是有差异的,仍然会产生误差。
更好的方法,就是采用4052让恒流源和测量通过不同的通道就可以避免导通电阻的影响啦。

网友E: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使用单电源就可以了。注意单片机Vref应该3.3或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