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433M同时发送

楼主(2014-06-08):
兄弟最近在想做一个433M和315M发送的方案,按照很多芯片的设置,可以配置成315M或者433M,那么就是说也可以通过软件来在运行时配置了,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重点是在天线怎么切换呢?或者有个带宽很宽的天线可以覆盖这2个频率范围,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切换天线不如用两套独立的发射机了。宽带天线有,但匹配电路的衰减大,天线增益低。

网友B:
用2个天线电路搞个开关控制?突发奇想。虽然没见人有这么搞过。

楼主:
独立的发射电路无论从设计还是使用效果上来讲都是很好的,但有时候会受制于平台,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接口,但我完全没有天线上的经验,不知道这个宽带天线是什么样子的,价格如何?还希望大家深入讨论。
3#的兄弟说搞开关控制,我也想过,除非是金属直接连接的天线开关,如果是半导体电路,本身会引入很复杂的阻抗问题。

网友C:
空间够大的话,搞个单馈的双频天线,至于信号进来后电路怎么处理我可就完全不懂了,呵呵

网友D:
这个应该独立2套发收电路吧,安全可靠。频率不一样,配备的天线也不一样,不能简单的切换。

网友E:
有双频率天线的。

网友F:
如果是四分之一波长天线

433MHZ,波长 86.3cm,四分之一波长约为21.6cm

315MHZ,波长95.2cm,四分之一波长约为24cm

两者相差2.4cm。这点误差没问题吧,曾在《无线电》上看见过“因为串联了电感,天线长度可以有一定范围伸缩”这种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