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DSP和片外AD连接在一起时(使用XINTF),读写信号是自动

楼主(2014-06-08):
当DSP和片外AD连接在一起时(使用XINTF),读写信号是自动产生的吗?可以给我举个例子吗?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你的AD芯片啦
XINTF有相应的读写控制信号   但是是否和你的AD相匹配呢
你如果是用TI的AD芯片   datasheet中都有和DSP连接的讲解  你找找参考一下吧

楼主:
是这样的,现在有两片片外AD转换芯片MAX1324ECM,他们的RD和WE分别与DSP28335的XRnW和XWE0nLIAN连接在一起,我在别人写好的DSP程序中只看到了DSP给出片选信号与驱动信号却没有看到自己编程输出的读写信号,这样的话读写信号应该是DSP自己产生的,可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时序又是什么?求大神指导!!!: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现在有两片片外AD转换芯片MAX1324ECM,他们的RD和WE分别与DSP28335的XRnW和XWE0nLIAN连接在一起, ...

嗯   已经给你回复啦
请查看
你看看XINTF接口的时序    还有存储结构   CEx都有自己的映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