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不知道有相同遭遇的没...

楼主(2014-06-08):
最近用STM32F103开发一个项目,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当我在一个文件里面定义变量时,工作正常,串口2也正常输出。但当我把这个变量定义在另一个文件中时,却发现程序进不了串口中断。我查看了串口控制寄存器的值,发现两种情况下在加载好数据启动发送前寄存器的值都一样,搞不明白为什么变量定义在不同的文件下却会影响到串口的工作?都没什么头绪...

网友A:
你要说的详细点,你的变量是干什么用的,很串口通信有什么关系?
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如果2者完全独立的情况。

网友B:
这个很难猜到,你可以试着把这个变量注释掉,然后看看程序中在哪里还在使用,这样试试能不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C:
程序跟踪下看看;
应该你自己定义有问题,自己没发现而已;

网友D:
我也猜不到.

网友E:
STM32F103应该算是比较成熟了,BUG也不多,你说的这个不像芯片的问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好跟踪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的详细点,你的变量是干什么用的,很串口通信有什么关系?
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如果2者完 ...

我定义的变量其实和串口工作没任何关系的,刚又调试了下,如果把这个变量在当前文件中的位置做改变,程序有时又能正常工作。所以我是怀疑是不是涉及到内存分配的问题,至于串口的问题只是问题的表象而已...而看变量在内存中的地址又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猜到,你可以试着把这个变量注释掉,然后看看程序中在哪里还在使用,这样试试能不能找到问题所在! ...

我调整这个变量在文件中的定义位置,程序有时又能正常工作。所以我是怀疑这个变量是不是编译器在分配内存的时候影响到串口相关变量的赋值或者清0之类。至于我说的串口不正常只是问题的表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F103应该算是比较成熟了,BUG也不多,你说的这个不像芯片的问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好跟踪调试一 ...

你说的跟踪调试是用仿真器单步调试吗?不过貌似单步不了吧...

网友F:
问题大多都是低级的,弱智的,
不然就不是能力和认识了.

先找上边的,实在不行,再想下边的..

网友E:
可以单步,你用什么调试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跟踪下看看;
应该你自己定义有问题,自己没发现而已;

怎么跟踪法?我所有的变量定义都是一类格式,应该不是定义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单步,你用什么调试工具?

STLink    STM8还可以单步,但是STM32单步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调整这个变量在文件中的定义位置,程序有时又能正常工作。所以我是怀疑这个变量是不是编译器在分配内存 ...

你的这个变量是不是指针,或者含有指针?如果是最好把指针定义时赋值,这样避免野指针。一般这样偶尔正常偶然不正常的问题,多有此引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变量是不是指针,或者含有指针?如果是最好把指针定义时赋值,这样避免野指针。一般这样偶尔正常 ...

就是一个简单的8位变量,不是指针之类的

网友G:
应该可以单步调试的吧

网友H:
看看是不是你定义的缓冲区变量溢出了。。。
但就算溢出了也不会影响到中断哦!!!!
莫名其妙的。。。好好查查吧。。。

网友I:
一般是你的其他地方使用了没有赋初值的指针(俗称野指针);或者是使用某个数组越界了,也就是定义了四个元素的数组,你却使用了第五个元素。 估计,你这个变量放在某个位置时,编译器恰好把它放在你定义的数组之后。

你检查一下,在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这个变量的前面是否定义了数组,如果定义了,请仔细检查使用这个数组的代码。(这只是一种猜测,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网友J:
未声明,先使用??

网友K:
确实很棘手,看得都很棘手

网友L:
我猜一般是低级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定义的变量其实和串口工作没任何关系的,刚又调试了下,如果把这个变量在当前文件中的位置做改变,程序 ...

你说的是有可能的,我建议你先注释掉变量相关内容看看情况。
你说的涉及到内存溢出问题:1,数组问题(查询你的数组使用情况)。2,堆栈溢出,STM32默认的栈空间不大,如果函数内临时变量比较大时很容易超出。3,如果你用了外部RAM,分散加载时是否这两个文件在不同的RAM区间。
所有说的这么多都是假设你串口通信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所以但你注释掉该变量相关内容时就应该通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未声明,先使用??

这个不会,如果是这样,编译器就会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有可能的,我建议你先注释掉变量相关内容看看情况。
你说的涉及到内存溢出问题:1,数组问题(查 ...

是啊,没有这个变量是没有任何问题。我到时仔细检查下是否有可能是数组越界的问题...都搞的头大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你的其他地方使用了没有赋初值的指针(俗称野指针);或者是使用某个数组越界了,也就是定义了四个元 ...

这个越界的问题我会多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有这个变量是没有任何问题。我到时仔细检查下是否有可能是数组越界的问题...都搞的头大了 ...呵 ...

我们在复杂项目上采用的方式是一个线程一个线程的排查,这就需要你对程序结构非常清楚,迅速定位

网友M:
你stm32启动是正常启动还是?

网友N: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一般是由于堆栈或者字节对齐导致的,你可以查看MAP文件,看看变量分配的位置变化,找找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如果是这样,编译器就会提示了

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一般是由于堆栈或者字节对齐导致的,你可以查看MAP文件,看看变量分配的位置变化,找找 ...

这个我也看过,只不过看不出到底这种位置变化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我即使看到变量的内存地址正常在0x300,而不正常的时候在0x304.可这样能看出什么原因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看过,只不过看不出到底这种位置变化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我即使看到变量的内存地址正常在0x300, ...

我只能说向这个方向怀疑,你得自己慢慢查一下

网友O:
好奇怪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