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下应该装哪个版本的CCS可以编译F2407?

楼主(2014-06-09):
如题,想用一下F2407的simulator,不知道可以用哪个版本的CCS?哪里可以下载?谢谢!

网友A:
F2407没有simulator,需要仿真器,这款芯片已经不生产了!

网友B:
用的人确实很少了
主要是64位不知道ccs3.3可以不
你到官网上看看 都有版本和支持的系统说明

楼主:
谢谢,我装了一个CCS3.3,有几个安装错误,但已经可以满足我的使用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装了一个CCS3.3,有几个安装错误,但已经可以满足我的使用要求了。 ...

一般安装都会有的    ignore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