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数据线问题

楼主(2014-06-09):
插电脑主机那端大头是4个触点,插手机那端小头是5个触点,多出来的那个触点怎么来的

网友A:
USB线就4个头,在电脑上是有标准的,两边是电压极,中间是数据。
四根线,从外面看两长两短,长的是电源线,短的是数据线
线的颜色依次是红,白,绿,黑对应电源Vcc,数据Data-,数据Data+,地线GND

小头的5针式厂家定义的,其中有一根是悬空的。

网友B:
是这样的

网友C:
唉,spec定义的那么清楚,还有人凭感觉瞎说。

usb 原本是4线VCC,GND,D+/D-,后来出OTG spec,加了一根ID pin,用来定义当前设备是工作在host还是device状态。ID pin根据模式悬空或者接1k左右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唉,spec定义的那么清楚,还有人凭感觉瞎说。

usb 原本是4线VCC,GND,D+/D-,后来出OTG spec,加了一根ID ...

你好,我做了一个USB转MINI USB的转接头,第一版将ID脚接地,第二版将ID悬空,两个版本的转接头都不稳定,请问还需要其它方面的考虑吗?比如D+和D-的信号屏蔽?

网友E:
发错了,重发一次;我之前做过的USB转mini US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