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A 的输出模式0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用?

楼主(2014-06-09):
上网查了很多,都是这样解释的:
输出模式0—输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最终位OUTx直通。

是不是根据当计数器的值等于或不等于CCRx时,直接输出0或1呢?

网友A:
这是直接输出模式。就是说,当你设置输出模式为模式0时,通过设置CCTLx的OUT位的0和1来控制OUTx的0和1。估计你把CCTL的OUT位和输出单元OUTx混淆了,前者是寄存器CCTL的某一位,后者是P口的第二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接输出模式。就是说,当你设置输出模式为模式0时,通过设置CCTLx的OUT位的0和1来控制OUTx的0和1。估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还不是很懂诶,是OUTX只能输出0或1还是根据IO口 去输出IO口的第二功能呢?

网友B:
建议楼主找本msp430的书看一看吧,推荐《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https://bbs.21ic.com/icview-6303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