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高手指点如果我想在Xilinx K7上挂4片DDR3能行吗?

楼主(2014-06-09):
(无正文)

楼主:
我主要是放在HP Bank的两片初始化都不成功,但是放在HR Bank的两片是没有问题的 能正常跑起来; IP核的DCI改了 HP也不行! 请问HP和HR这个不同bank还需要别的不同的设置吗?请高手指点下啊!多谢

楼主:
降频之后也不行!

网友A:
Spartan6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