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逻辑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无正文)

网友A:
VCC只能为5V 的51或AVR是TTL电平
VCC为3.3V的,都是CMOS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只能为5V 的51或AVR是TTL电平
VCC为3.3V的,都是CMOS电平...

CMOS电平兼容TTL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CMOS电平兼容TTL电平?

不兼容...

网友B:
现在的MCU, 基本都能兼容这两种电平, 不过不同电源电压的电平, 就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