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用在负电源上,电阻串在GND上还是负电源上

楼主(2014-06-09):
    一般稳压二极管接在正电源上时电阻串在正电源和稳压二极管的负极之间。那么稳压二极管用在负电源上,电阻是串在GND上还是负电源上?
    下图中哪种比较好?

网友A:
应该是下面图是正确的,电阻串在负电源上。

网友B:
很简单的原则,你要以哪个点为参考点,稳压二极管就接哪儿

网友C:
如果你想还是原来的地作为地参考。那2图对的。如果吧稳压二极管抽出来当电源使用。2个都是可以的。1图相当于吧-5当输出参考地。

网友D:
上图是正确的,下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是正确的,下图不对。

可否明示原因?

网友E:
听3楼的吧,5楼的不靠谱。对与不对的关键答案是4楼。

楼主:
给分了。
以GND为参考,并且要接的板子把正极大面积铺铜了,铺铜类似一般的板子的GND大面积铺铜。

网友:
同意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