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款DCDC模块电源芯片

楼主(2014-06-09):
我需要一款 输入在70V到100V  输出在0-60多伏的DCDC电源芯片  输出电流50MA 精度在200MV以内的  谢谢

网友A:
请问这个DCDC是哪家的,在哪里买?

网友B:
去安森美网站,NCP1304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HX3610是一颗高效率异步升压IC
主要特点:
        效率高达92%
        低电压启动:4.1 V
        关断电流:50μA
        输入电压:8 V ~ 12 V
        输出电压:8 V ~ 19 V
        470 kHz或865 kHz
        带输出短路保护
        SOP-8L封装
主要应用:机顶盒

本公司产品以电源管理芯片、时钟芯片、通讯接口芯片为主,技术指标达到国际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已有或正在研发的产品有微功率同步降压/升压DC/DC变换器、同步升压DC/DC变换器、同步降压DC/DC变换器、低压差(LDO)稳压器、锁相环、高精度时钟发生/合成器、USB2.0及以太网接口等,产品主要适用于数码产品的广泛领域,尤其适宜数码相机和摄像机、各类手机、掌上电脑、MP3播放机、PC机、通讯设备等,可免费送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