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搭建的乘法器问题

楼主(2014-06-09):
如图用4运放搭建的模拟乘法器,但是始终无法实现乘法运算,请各位帮忙解救,谢谢!

网友A:
对数放大器的相加。再指数就实现了乘法。楼主先测量一级一级的,比如先看U4出来的信号是不是对数的,

网友B:
建议楼主另设一个电压稍高些的电源,比你现在花的时间和力量要少得多。

网友C:
电路基本没有错,但需要一个偏置电流,才能让反对数电路工作。
偏置可以是+0.63V电压,通过一个2k电阻加到U1的6脚上。
这个+0.63V的电压,就是某个输入为1V下的输出的反向,由于有两个,需要减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另设一个电压稍高些的电源,比你现在花的时间和力量要少得多。

谢谢!
主要就是这个电源问题,不然就不用费力自己搭了,就用集成模拟乘法器了,这个都是±5V、±12V供电。而我的板上只能由3.3V单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基本没有错,但需要一个偏置电流,才能让反对数电路工作。
偏置可以是+0.63V电压,通过一个2k电阻加到U ...

谢谢!
对输入信号有幅值限制?1V以下?而且这个好像只能实现单象限乘法器,需要二象限乘法运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主要就是这个电源问题,不然就不用费力自己搭了,就用集成模拟乘法器了,这个都是±5V、±12V供电 ...

由3.3V产生正负12V,很容易的,比你搭乘法器容易得多。

网友D:
单电源用于双电源电路,这是新手很容易犯的错。估计maychang都碰到3位数的人问这种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对输入信号有幅值限制?1V以下?而且这个好像只能实现单象限乘法器,需要二象限乘法运算。[em:tsj ...

是有幅值限制,但增大R1和R2就可以提升这个限制。
这只是个单象限乘法器,为了能工作,也必须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用于双电源电路,这是新手很容易犯的错。估计maychang都碰到3位数的人问这种问题了。 ...

谢谢指导!
首先由运放搭建的也需要双电源供电?还有就是所有集成模拟乘法器都必须用双电源供电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首先由运放搭建的也需要双电源供电?还有就是所有集成模拟乘法器都必须用双电源供电吗? ...

这个主要看你的信号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正弦信号,如果没有偏置电压,一般都是正负电压信号。所以只能用双电源电路来处理,顺理成章的运放器件也要挑选双电源的。这是个经验问题。时间长了,你就慢慢体会出来了。

网友E(2016-10-20):
Q1和Q2不应该接地吧,应该像Q3那样B极和C极连起来吧

网友F(2022-11-29):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模拟乘法器仿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