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急急急!!!

楼主(2014-06-09):
现在有两片片外AD转换芯片MAX1324ECM,他们的RD和WE分别与DSP28335的XRnW和XWE0nLIAN连接在一起,我在别人写好的DSP程序中只看到了DSP给出片选信号与驱动信号却没有看到自己编程输出的读写信号,这样的话读写信号应该是DSP自己产生的,可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时序又是什么?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看来你没理解   这个肯定是外扩到了XINTF接口上了
这个片选都是有对应的映射区    映射区进行操作相应的片选就使能了
对相应映射区地址写就是WE使能
对应映射区地址读就是RD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