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C20P22和MC32P21是不是用的两个指令系统啊?(已解决)

楼主(2014-06-09):
MC20P22和MC32P21是不是用的两个指令系统啊?我怎么看MC32P21的汇编程序要移植到MC20P22,好像不怎么好弄。

楼主:
MC32p21用的是
        MOVRA                        ACC_TEMP
        SWAPAR                PFLAG
        MOVRA                        PFLAG_TEMP
MC20P22用的是
    lda $30
    inca
    sta $30
怎么明显不同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这款芯片为什么我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没找到呢?

楼主:
这个应该是MOTOROLA单片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MOTOROLA单片机吧?

我们论坛现在主要还是以Kinetis、I.MX芯片为主。
所以建议你将这个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