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模块里一款DC-AC芯片

楼主(2014-06-09):
仪表24V供电,电源部分有一块芯片,8脚贴片器件,作用是将24V直流电压变换成交流电(矩形波),请问可能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A:
半桥电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桥电路就可以。

半桥电路的话应该是驱动芯片加上后面的MOS管?这个是电源部分的电路图,好像直接一个芯片就出来交流电了,比较想知道那个U13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
是从8脚出来的交流电,矩形波,幅值在0~55V之间变化

网友A:
MC34063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34063是否可以实现?

好像不可以的
我是用作buck电路的调节器

网友B:
输出交流电?????

网友A:
开关式DC-DC本身就是交流输出,增加后级整流滤波电路后才成为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