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系列有没有UID

楼主(2014-06-09):
搜遍了F030的手册,没看到有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的描述,F050,F070系列是有,在Base address: 0x1FFF F7AC处,96位

请问各位用过030的,知道UID在哪个地址处获取吗?非常感谢

网友A:
用户手册639页

网友A:
用户手册

楼主:
谢谢,这个是dev id,也就是每个stm32f030的芯片,都是这个id,我想知道的是不同的stm32f030芯片各自的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dev id,也就是每个stm32f030的芯片,都是这个id,我想知道的是不同的stm32f030芯片各自的id ...

你把这个地址的数据读上来看看,是否一样就知道了

网友B:
难道F030的芯片唯一ID不在0x1fff f7ac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F030的芯片唯一ID不在0x1fff f7ac处么?

030的手册没有明确写这个位置是id的地址,回头读出来看看.

网友C(2014-08-09):
引用 楼主:
030的手册没有明确写这个位置是id的地址,回头读出来看看.

请问这个问题有结论了吗?

网友C:
bbstr你好,请问你测试过了吗?030在0x1fff f7ac处能读到不同的ID吗?

网友D:
我的STM32F0的板子还没有打样回来,暂时没法验证呀

网友C:
F0系列好像除了F030以外,手册里面都有关于96位唯一ID的说明,唯独F030是没有的。F030也是ST唯一声明只卖32美分的型号,难道因为成本原因把唯一ID去掉了?

网友E:
继续跟踪 到底啥情况

网友F:
stm32f030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这个唯一ID,我读器件ID,都是一样的,难道真木有唯一ID号?

楼主:
是的,木有的 手册没写的,就不用自己试了 要不然,没人给你负责任的,呵呵

网友G(2014-09-14):
由此看来,价格低还是有价格低的原因,呵呵。

网友H(2015-05-04):
定位不一样,价格原因可能把这些工序都省了

网友I(2015-06-08):
32位的是芯片型号ID,同款型号都一样,96位的才是全球唯一ID

网友J:
030现在稳定了吧

网友K:
我也找了好久,终于有看到权威:0x1fff f7ac,刚刚测试,果然不同芯片不同。
但是手册就是不写,无语。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找了好久,终于有看到权威:0x1fff f7ac,刚刚测试,果然不同芯片不同。
但是手册就是不写,无语。 ...

确实是在0x1FFF F7AC这个MEMORY地址上面.有16个字节的UID

网友H:
051的是在0x1FFF F7AC,030可能也在此处,但手册不作保证,没准哪一天把这个去掉了也未可知

网友M:
在手册上也没找到,但是ST介绍有说每颗STM32都有唯一的ID。如果有,F030为什么不写出来呢?

网友N(2016-01-22):
STM32F042,我也没有看到ID的放在哪个地址里啊,0x1fff f7ac,这个信息在哪看到的?

网友O(2016-03-31):
推测030的0x1fff f7ac位置是32位晶圆位置信息,而高位的64bit真正的UID 被阉割了。晶圆位置是可以有很多重复的。031的UID低32位说明:“Bits 31:0 UID[31:0]: X and Y coordinates on the wafer expressed in BCD format”

网友O:
图便宜用了这个IC, 现在真是蛋疼。

网友P(2016-08-17):
引用 网友O:
推测030的0x1fff f7ac位置是32位晶圆位置信息,而高位的64bit真正的UID 被阉割了。晶圆位置是可以有很多重 ...

的确有可能像你推测的  我测试了5个片子就发现了一个重复的 而且数据虽然有不同 但是同位置的数上下不会差太多

网友(2017-01-11):
引用 网友K:
我也找了好久,终于有看到权威:0x1fff f7ac,刚刚测试,果然不同芯片不同。
但是手册就是不写,无语。 ...

亲,权威在哪看到的?我也找了好久。。心塞。

网友:
引用 网友L:
确实是在0x1FFF F7AC这个MEMORY地址上面.有16个字节的UID

那就是有128位?串口看到话能看到32位数据?

网友Q:
STM32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确实是在0x1FFF F7AC这个MEMORY地址上面.有16个字节的UID

是16个字节还是12字节 啊?我做的F103系列都是12字节。

网友R(2017-06-06):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地址的数据读上来看看,是否一样就知道了

读取了2块芯片,内容确实是一样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K:
我也找了好久,终于有看到权威:0x1fff f7ac,刚刚测试,果然不同芯片不同。
但是手册就是不写,无语。 ...

这个地址在stm32f0xx.h中也没有定义,要用还得自已来?

网友S:
Unique ID中的96位分为三个参数,
低32位为BCD码,代表晶元切割时处于晶元上的XY坐标,按BCD码算,最多为XXXX*XXXX,也就是最多为1亿,实际应该会差很多吧?
另外LOT_NUM为批号?有56bit,以ASCII码存,这个是按8位一个ASCII码吗?
还有WAFER号,就是晶元号,有8位,也就是最多255;
有没有高手能解析下这三个参数,上面只是我按字面意思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