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1RC最小系统停止模式功耗0.6ma

楼主(2014-06-09):
我的系统目前只焊接了8M和32768hZ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采用3.6V电池供电,测试ST官方例程的WakeUpTiming例程进入停止模式电流为0.6ma,MCU为STM32F101RC   ,代码非常简单: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int main(void)
{
  /* Clock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Desable the SRAM and FLITF clock in Stop mod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SRAM|RCC_AHBPeriph_FLITF, DISABLE);
GPIO_Config_ALL_AIN();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void GPIO_Config_ALL_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isable the Serial Wire Jtag Debug Port SWJ-DP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 P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B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PC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D and GPIOE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DISABLE);
}

网友A:
降低系统时钟,关闭外设时钟,测试下功耗是否降低;

网友A:
另外你功耗怎么测试的?

楼主:
外设除了RCC、PWR、BKP外都没开,进入STOP模式HSE/PLL不都是自动关闭了吗?我现在也没让它唤醒,即使我关闭PWR、BKP外设也没多大变化。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DISABLE);
我将电流表与电池串联测量系统功耗。因为我的系统现在只有最小系统,与直接给VBAT引脚供电基本一样。另外standby模式我测量大概是25ua左右

网友B:
停止模式
电压调节器可运行在正常或低功耗模式。此时在1.8V供电区域的的所有时钟都被停止,PLL、HSI和HSE RC 振荡器的功能被禁止,SRAM和寄存器内容被保留下来。
在停止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楼主:
已解决!程序没有问题,换了一片MCU就OK了,现在还不清楚这片MCU是不是个体差异。实测STOPMode电流24uA,standby模式2.2uA,如果standby模式唤醒后也能从下一条指令执行就更加完美了!再次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
采用3.6V电池供电  会有一定风险,已经是STM32 Vdd可以允许的最高电压了。如果用3.3V供电,说不定第1片STM32的电流也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忽略这个条件了,用ATMEL的习惯了,呵呵!分就给您了!

网友D(2015-01-13):
引用 网友A:
降低系统时钟,关闭外设时钟,测试下功耗是否降低;

在stop 模式下,时钟不是都停止了吗?为什么还要降低系统时钟呢?

网友E:
你可以先测试一下standby模式,standby模式的功耗为最低。先确认这个值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