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灵感谢谢。

楼主(2014-06-0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搞重复。
比如用TO92的管子拼凑出“TO92”,用SOT23元件拼出“SOT23”,先在白纸上打印出TO92和SOT23模板。

网友B:
展台要突出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重复。
比如用TO92的管子拼凑出“TO92”,用SOT23元件拼出“SOT23”,先在白纸上打印出TO92和SOT23模 ...

谢谢给点创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展台要突出重点

谢谢给点创意。谢谢。

网友C:
有没有围墙?直接把T092 SOT23放大版造形做成围墙或引脚间做成出入口。可做成晶透,可看到里面放大版的电路线,或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围墙?直接把T092 SOT23放大版造形做成围墙或引脚间做成出入口。可做成晶透,可看到里面放大版的电路 ...

谢谢,这个展示是做在一个箱子里面的,到时候拿出去也方便点。
谢谢你给我的建议。
这周争取把思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