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单位用12F509做延时板内部振荡器,程序是在我的机器上写的,编译、烧写,一点问题没有,用的是MPLAB8.91,PICC 9.65,同样的版本的MPLAB和PICC,同一个程序换到了别的机器上问题来了,编译出来的文件大小一样,但是结果不一样,我的机器烧写完后测试是30秒,测了好多次都是30,误差不过0.几秒,换到别的机器上编译、烧写后,时间变成了45秒,这什么情况?后来又找了一台机器试,同样版本的MPLAB和PICC,烧写完成后测试40秒,这这这这.....难道PICC编译还跟机器配置有关系....我的机器配置是3台中最高的,其次是40秒的,最次是45秒的,这是在逗我么......还是说是因为内部振荡器的原因?

网友A:
内部RC振荡的校准值被擦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RC振荡的校准值被擦除掉了,

还不是,读数据读到了,而且三台电脑读出来的数值都一样~
同事手残擦过一片12F509,直接擦废了,插上编译器报错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囧....写程序根本写不进去,好像把引导擦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