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大神看看这个USB电路有没有问题?我跑STM32的USB例程跑不起来。
谢谢!

楼主:
忘了说了,USB的接口线和CAN的是共用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查出来了,就是互相干扰。把CAN芯片焊下来就好了。

网友A:
USB线上1.5K上拉都没有,怎么玩(原理图不完整吧)。。。

网友B:
同意5楼的说法,貌似少个1.5k上拉电阻啊,按道理USB总线应该一直处于复位的状态,怎么会好用?

网友C:
你应该还有个1.5上拉电阻图没发上来啊

楼主:
原理图确实这样,搞硬件的发给我的,他是个新手。

网友D:
usb和can在stm32f1上不能共用.
感觉你来自某个开发板

网友E:
楼主没对D+、D-加保护?  100欧的串电阻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F:
1.上拉
2.复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