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程序问题,求DX解答,谢谢

楼主(2014-06-09):
问题描述:
使用PICC8.90编译,在程序中用到PWM中断,平均时间200US,主程序中进行运算,现在碰到一个情况,这个确认是中断引起的,比如下边代码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
{
//开PWM中断;
while(1)
{
   if(temp<10)
  {
    temp++;
  }
else  if(temp>10)
{
    temp--;
}
if(temp==11)
{
LED1=~LED1;
}
}
}
temp的值可以到11,LED1会闪烁;
如果程序在这段代码中关中断再做temp的值就不会到11,也就是LED不会闪烁,求帮助,谢谢

网友A:
中断不要改变temp的值

楼主:
绝对没有在中断中使用过temp

楼主:
中断处理中的入栈和出栈编译后的代码,这是PICC自己生成的,我不知是否是对的,但是看出栈和入栈不对称应该是由问题的
///////////////入栈///////////////////////////////////
        MOVWF 0x7e                        ;//把W保存在0X7F
   005    0803     MOVF 0x3, W
   006    00F3     MOVWF 0x73
   007    0804     MOVF 0x4, W
   008    00F4     MOVWF 0x74
   009    080A     MOVF 0xa, W
   00A    00F5     MOVWF 0x75

///////////////出栈////////////////////////////////////
///////////////////////////////////////////////////////
MOVF 0x75, W

网友B:
程序逻辑就是一个错误。

temp=10的时候执行那个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逻辑就是一个错误。

temp=10的时候执行那个代码?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逼近操作,本来无需>10这步的,但是代码失控所以加了>10,这段代码只是例子,在程序中运行LED就在闪。TEMP=10,是无操作的

网友C:
楼主说的确定由中断引起的 我们怎么去判断是不是
要不工程打包上来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确定由中断引起的 我们怎么去判断是不是
要不工程打包上来看看是不是 ...

void main()
{
//开PWM中断;
while(1)
{
   di();
if(temp<10)
  {
    temp++;
  }
else  if(temp>10)
{
    temp--;
}
if(temp==11)
{
LED1=~LED1;
}
ei();
}

//其他代码
}

在执行这段代码时像上边一样进行关中断,然后处理,处理完后开中断,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上边只是一个变量的问题,不涉及到运算,所以可以使用禁止中断,但我要进行数列运算现在就不好处理了。PIC是刚开始接触,所以用的是PICC,以前都是做51的,根本没有这种问题,希望有了解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D:
很奇怪在temp等于10以后是什么程序把它加到11的

网友D:
另外你确定你后来这个程序的ei();得到执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确定你后来这个程序的ei();得到执行了吗?

肯定
if(temp==10)LED1=0;
else LED1=1;
这个写进去一测试就知道了,用示波器测试的,无跳变

网友D:
我的前一个问题你还没说明。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我说的有些模糊,你的di();肯定执行了,这我清楚,所以中断关掉了。但是你的ei()的位置在while(1)循环之外,而你的while(1)循环又没有跳出机制,那ei()是在什么时候执行的呢?所以你后来的这个程序不是关中断、开中断的反复,而是关中断以后一直没有再开。没有达到你所谓的关中断,处理,再开中断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前一个问题你还没说明。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我说的有些模糊,你的di();肯定执行了,这我清楚,所以中断关 ...

哦,我写错了,不好意思,代码时在回复里写的,不是拷贝过来的。搞错了
你前一个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要是知道怎么加到11的,我就自己去处理了,你说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我写错了,不好意思,代码时在回复里写的,不是拷贝过来的。搞错了
...

其实我现在已经快被你搞晕了。
你在1楼的代码是你认为的好的还是坏的呢?你认为的LED闪是好还是坏呢。
8楼的代码时LED闪不闪,你认为是好是坏?

网友D:
如果你的程序没有在其它地方使用尤其是修改过temp的话,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的程序里temp不会变成11,它自加到10以后就不会再变化了。单片机是一门科学,绝不是聊斋……
为什么灯会闪呢?灯闪不代表temp等于11了,可以有其它原因导致灯闪,比如单片机反复复位什么的。
你可以试着在1楼的程序中屏蔽掉LED1 ~= LED1;看看灯还闪不闪。反正我是不相信temp会变成11。

楼主:
程序都是在MALAB 中测试过的,实际上TEMP的值也是变为11的,我用ICD2测试,停下来TMEP也能到11,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我准备用CCS 的编译器测试下,说实话,我自己也不能理解,但是现实是这样,TEMP绝对没有在中断中操作过。我再把代码慢慢的功能去掉,然后测试看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都是在MALAB 中测试过的,实际上TEMP的值也是变为11的,我用ICD2测试,停下来TMEP也能到11,这就是我不 ...

确实比较奇怪啊!
如果是temp变成11从而出现的灯闪,可能是其它地方累加或赋值了,而且根据你8楼描述应该是在中断中。
或者可以把temp处理那块先屏蔽掉,循环外直接赋值为10,看看灯闪不闪。
有了结果希望可以说下,让大家都开开窍!

网友D:
另外试试把temp定义成volatile试试。

楼主:
上图中的gPowerRatio怎么会到23?我完全不可能加上去,从0开始,按照程序逻辑是不可能出现23的,但是实际调试出现了,看到我注释掉的禁止中断了吗,我如果放开注释,就不会到23了。

楼主:
volatile注释有没有都是一个效果,本身这个变量中断里边没有操作过

楼主:
看下边的实际调试的图片

楼主:
上边gPowerRatio变成了23,按程序的逻辑是绝对不可能变为23的,但是实际上它有变为23了,看到我注释掉的禁止中断代码了吗,我释放它后就不会有变为23的可能了,本身初始化后是从0开始的,volatile参数加或不加都不影响,应为gPowerRatio变量本身未在中断中操作过,仅仅在主程序中操作。所以我搞不懂这个问题,51中绝对没遇到过。

楼主:
怎么上传了好几次都不能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试试把temp定义成volatile试试。

我图片传不上来,发表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C:
编译器是PICC9.80版本吧
楼主的现象很诡异 但感觉多半还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第一次用PIC做程序,不太了解他的结构,好几个变量都会这样,但是说程序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我想不是很大,我只有代码一段段注释掉再找找了。

楼主:
有哪位碰到过这种问题指点下,谢谢

网友E:
楼主还没解释等于10的时候程序怎么跑呢。而且永远不会执行最后那句==11的LED,因为上一句只要>10就会被减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没解释等于10的时候程序怎么跑呢。而且永远不会执行最后那句==11的LED,因为上一句只要>10就会被减下 ...

用的是if else语句中间有0.5S的延时,怎么可能测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是if else语句中间有0.5S的延时,怎么可能测不出来

你怎么会认为你这两句话之间会有0.5S的延迟?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我也无语了。

楼主:
其实大家说程序有问题,我也相信有可能,但是软件仿真没有这个现象,用ICD2仿真就有这个问题,直接写芯片里边测试也有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现在其实关键是要找问题,不然这样怎么做产品,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会认为你这两句话之间会有0.5S的延迟?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我也无语了。 ...

呵呵

楼主:
再次寻求帮助:软件仿真没有这个现象,用ICD2仿真就有这个问题,直接写芯片里边测试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发生点在什么地方已经确定,请了解PIC  B口端口中断的DX帮忙看看应该如何使用B口电平中断
if(RBIF)
{
  if(RB5==1)LED1=0;
   RBIF   = 0;                 //清RB中断标志
}
问题发生在上述这段代码,这是在中断中的,如果我不开B口中断,就是这段代码不执行就不会有问题,如果开了B口电平中断,前边的变量就不受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发生点在什么地方已经确定,请了解PIC  B口端口中断的DX帮忙看看应该如何使用B口电平中断
if(RBIF)
{

恭喜你找到问题所在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断不会和未使用的变量发生关系的。
还可以用屏蔽程序的方式,把电平中断中的过程全屏蔽掉,开着中断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找到问题所在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断不会和未使用的变量发生关系的。
还可以用屏蔽程序的方式, ...

感谢您的一直关注,现在发现比较有趣的问题,编译器尽然把我定义的常量搞错,这个非常奇怪,同样是先前的问题,进一步分析,看调试的汇编代码,你看看能发现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编译器将常量改变。看下图gcPower是这样定义的const uchar gcPower =12;

楼主:
看这张图

楼主:
不好意思,上图的代码是对的,我理解错 了。

楼主:
我没办法了,好吧,我把最简单的程序贴上来,我描述下我外部接口RB0,1,2,4输出口,RB3 PWM,RB5作为电平输入记录脉宽。下边程序是精简到最小的程序,软件仿真没有问题,ICD2仿真或烧入芯片会有问题,至于具体问题就是会进这段代码
else if(gPowerRatio>gcPower)
                                {
                                        gPowerRatio-=1;
                                        LED3=~LED3;
                                };看完程序就知道,按程序的编写要求这段代码时不可能执行的,但是使用ICD2调试的时候是会进入的,烧写进芯片也是会进入的。
程序是现在是用9.83的编译的,先前用9.80的也是这样,如果用9.80请更改下报错的寄存器名称,就是将OPTION_REG更改为OPTION,芯片用的是PIC16F88

网友F:
你temp没有赋初值啊?是不是变量有重复使用的地方?否则不可能到11

楼主:
附件中是完整的项目包,MPLAB IDE的和MPLAB X IDE的都有,MPLAB X用的是XC8 FREE版的,还有PROTEUS的仿真图纸用的是PROTERS 8,不信的自己编译运行看看就知道,我是没办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