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关于HyperLynx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大家好!
             最近正在学习Hyperlynx的boardsim,进行仿真是经常要指定IC的MODEL,在这里我有几个问题?

             1:仿真时有很多不同的MODEL,例如IBIS,SPICE等。我们一般选择什么MODEL呢?
             2:一般在HyperLynx的库中并没有我们用的IC,这时我们如何设定MODEL 呢?是不是在半导体厂商的官网可以找到对应的MODEL?
                  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建MODEL?那一个MODEL比较简单?
             3:大家一般用什么PCB仿真软件,本人习惯于用PADS设计PCB,有什么简单好用的仿真软件吗?有没有国产的啊?用国外的软件,天生就有语言,习惯等障碍?求国产啊。

              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A:
顶一下,我也在看Hyperlynx,跟帖学习下!!

网友B:
1:一般都是IBIS(IBIS-AMI)模型了。 spice模型精度高,但很难拿到(里边包含芯片的设计信息,不怎么会公开),spice也可以转成IBIS模型。
2:官网下载。ibis forum有大多数半导体公司的链接。
   没有的肯定要自己测了。比较复杂,工作量也大
3:国产的肯定没有了。如果真做这一行的话,英语是必需的了。因为国内发展也慢,还有这些资料基本不会公开。

国内  邵鹏 《信号/电源完整性仿真分析与实践》
           《hyper lynx仿真与pcb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都是IBIS(IBIS-AMI)模型了。 spice模型精度高,但很难拿到(里边包含芯片的设计信息,不怎么会公 ...

谢谢!你的回答,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都是IBIS(IBIS-AMI)模型了。 spice模型精度高,但很难拿到(里边包含芯片的设计信息,不怎么会公 ...

再请教一下,IBIS 和 IBIS AMI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2015-06-23):
楼主跑通hyperlynx仿真了吗?最近我也在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