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释放静电???讨论下

楼主(2014-06-09):
一个塑料物体A上面,放了一个类似于电机之类的装置B,现在需要释放B外壳上的静电,不能用接地的方式去释放!有什么方法可以怎么释放这个静电?听一个老师说可以用B装置两面产生的不同电荷去中和。

网友A:
让做塑料的给你控制阻抗就可以了。

网友B:
通过一个耐压较高(比如1kV到10kV)、阻值较大(比如1M到10M)的电阻接地。

网友C:
也可以用除静电喷雾器喷水雾放电

网友D(2016-04-22):
离子风机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