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漏电流过大导致电路失效

楼主(2014-06-09):
各位大侠  附件电路图中 在待机的情况下 由于D3漏电流增大,导致输出OUT为低。
二极管在什么条件下漏电流会变大?(使用过程中不会有高温情况)

网友A:
图太小看不太清。
如果买的不良品,就会漏电大。

网友B:
方向电压过大

楼主:
我重新发了一份图片,图中二极管D3失效造成三极管Q6导通,造成OUT输出低电平。
二极管为什么会失效呢?
注:图中的电池电压最高4.2V,并且电路中不会出现发热很大的情况。

网友C:
SS12反向漏电流在25度可以到0.2mA,似乎不合适在你的电路使用。

网友D:
同意5楼。 要么选一个漏电流小的二极管,要么改一下R5.R6. 二极管的漏电流大小和温度有关,和加在其上的反向电压的大小有关。规格书上有写的。

楼主:
电路中用的是SS14,我们这批货一共做了3000套,大概有30-50套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用烙铁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有的救必须更换二极管。因为我的电池电压很低 4V左右,这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质量有问题?

网友E:
换一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