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no-padding U-Boo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09):
3.5 How to Generate No-Padding U-Boot
To generate no-padding U-Boot,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sudo dd if=u-Boot-mx6q-sabresd.bin of=u-Boot-mx6q-sabresd-no-padding.bin bs=512 skip=2

====
上述中的no-padding 是指什么意思,跟一般的 u-boot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好,你提到的是android BSP文档中的?

楼主:
HI ,在文档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提到的是android BSP文档中的?

HI ,在文档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

网友A:
The U-boot can be provided in two options : with and without padding.
To generate no-padding U-Boot,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sudo dd if=u-Boot-mx6dl-sabresd.bin of=u-Boot-mx6dl-sabresd-no-padding.bin bs=512 skip=2
As we can see, U-boot with padding contains additionally two 512-blocks zone at the beginning.
(bs=512 - block size of 512 bytes, skip two blocks from beginning)
   When such U-boot is written to SD, using command dd, SD partition table will
be destroyed. But after writing U-boot and kernel via the dd comm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create new partition on the SD again, assuming, that the first
blocks, which contains U-boot and kernel must not be overlapped by the
partition. Therefore partition should be created skipping U-boot and kernel
zone. The partition information will be located in the first block of SD  this
block does not cover U-boot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The rootfs partition should be located
after kernel image; the first 8M bytes should be reserved for MBR, bootloader, kernel and parameters
sections.
你看完这段文字应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U-boot can be provided in two options : with and without padding. To generate no-padding U-Boot, ...

Hi,由上述说明请教如下:

1. no-padding U-Boot 是针对SD卡启动 ?或者说主要是用于SD卡启动么?
2. 底下又提及 8M MBR包含这部分空间“bs=512 skip=2  1024 Bytes ” ?
   假如包含,即然保留 8M的大空间MBR,为何还要再弄出“bs=512 skip=2  1024 Bytes ”因为两者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partition information
3. with padding 的应用场合呢 ?
以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由上述说明请教如下:

1. no-padding U-Boot 是针对SD卡启动 ?或者说主要是用于SD卡启动么?

回答:
1、 no-padding U-Boot 主要是用来SD卡上,通过SD卡启动的。你的理解是对的。
2. 你是在看文档Android_User's_Guide.pdf么? Android_User\'s_Guide.pdf (350.95 KB, 下载次数: 6) 是的话,再建议你看一下4.1.1 Storage Partitions这部分内容然后结合我给你的那段文字你就可以理解了,
3. with padding 的应用场合没有特别的,和no-padding 区别一下,看你要使用哪个就好了的。我一般都是使用with padding,很少使用no-paddi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
1、 no-padding U-Boot 主要是用来SD卡上,通过SD卡启动的。你的理解是对的。
2. 你是在看文档And ...

终极确认:
[Start Offset] shows where partition is started, unit in MB.

问题:
1. 针对于no-padding  ,如上图所示,bootloader使用的空间从 1KB 到 1MB;而 0 到 1KB的空间,就是 no-padding 所提及的“ bs=512 skip=2 ”空间吗 ,no-padding专用?
    假如是所提及的
bs=512 skip=2 ”,但是,4.1.1章节没有提及with padding,那是不是,即便是 with padding 也会是空出0 到1KB的空间,空闲 ?

2. 图表中
Primary 1 (Boot)空间从 8M开始,那从bootloader的1MB开始,到8MB的空间,共7MB,就是作为MBR使用

3. 若是要生成 with paddding的命令是什么 ?with padding  没有特意空置出“ bs=512 skip=2 ”的空间,那哪里充当MBR的角色,也就是,那段英文中所提到的如何防止不同区块的覆盖,而导致的错误 ?

4.with padding也可以烧录在SD中启动,而不会导致不同区块覆盖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