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熟悉工业以太网应用的请指教(ModBus, ProfiBus, Ethernet/IP)?

楼主(2014-06-09):
现在需要了解一些工业以太网应用的知识?有熟悉的同学请指点一下。
利用STM32硬件的MAC完成以太网的设计,PTP可选,

工业级的协议有什么可选的呢?

ModBus是可以的,但是实时性估计差点。
如果使用Ethernet/IP, ProfiBus这样的协议,有开源的协议栈吗?

网友A:
LWIP好像开源的;

网友B:
UIP协议栈也是开源的 最新版本1.0 难度比LWIP低  上手快。

网友C:
开源的搜搜试试吧,可能性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搜搜试试吧,可能性不大.

这个版主不太了解这方面的吧,有,不是可能性不大!

网友E:
ModBus的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主不太了解这方面的吧,有,不是可能性不大!

的确搜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dBus的兼容性比较好。

查了一下ModBus/TCP,只是直接加载在TCP层上面,实时性肯定是差一点的。
ProfiNet的兼容性差些,需要特殊的ASIC。
Ethernet/IP处理实时性传输时采取UDP,觉得不错,但是没找到Open Source或者Free的协议栈,有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F:
可以考虑下ethercat,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下ethercat,

ethercat 很强大的么

网友G:
如果使用Ethernet/IP, ProfiBus这样的协议,有开源的协议栈吗?

没叮咚。
不是有些芯片,自带协议麽?

网友F:
成为他们的会员,可以提供源码,免费的。
TI的工业通信平台(AM335X)也提供了协议栈。可以在TI网站上下载。
有ASIC,开发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为他们的会员,可以提供源码,免费的。
TI的工业通信平台(AM335X)也提供了协议栈。可以在TI网站上下载 ...

谢谢你的会带。可以解释的更清楚吗?
成为会员? 加入我使用Ethercat,如何成为会员呢?求教。

网友F:
去倍福的网站上申请,是针对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倍福的网站上申请,是针对公司的。

明白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