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105系列,otg模式,fatfs系统,不识别u盘

楼主(2014-06-09):
用sd卡+读卡器,可正常写入,是用2g的u盘就不行了,无法获取设备描述符,u盘已经格式化为fat的了,电脑上可用,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把usb电源在系统初始化时就打开,可识别u盘,否则只能识别读卡器,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把usb电源在系统初始化时就打开,可识别u盘,否则只能识别读卡器,这是什么原因啊 ...

那试下程序,什么地方加点延时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试下程序,什么地方加点延时可能就好了

和延时没什么关系啊,读卡器就正常使用,而且是官方例程移植的,里面都没动,就是系统启动就打开usb供电,u盘就可用了

网友B:
usb问题吧.

你这解决方法就是对的.提前上电,上u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