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WDT_CONTR发现和处理的方式89C52

楼主(2014-06-09):
MCU:STC89C52RC  Fosc:11.0592MHz  12时钟模式
WDT_CONTR = 0x38;// 预分频2 溢出时间71.11ms
怎样判断看门狗溢出了
用定时器中断?
还是看哪个标志位?
还是看WDT_CONTR?

网友A:
有溢出标志,溢出时,MCU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溢出标志,溢出时,MCU复位。。。。

没有溢出标志

网友B:
这个没法判断,只能计算程序运行时间,在狗溢出前喂狗...

不过有些有复位源寄存器,可以在复位后检测是什么原因引起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