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13外扩DM9000遇见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用DSP9000外扩了一个DM9000网口芯片,DM9000程序是在网上下载的一个程序,在ARM9G20开发板上面调试功,在ARM开发板上配置的是16位,想移植到DSP6713上用,出现如下问题:
6713上面配置为16位,物理层的数据读写都不正确;
6713上面配置为32位,物理层的数据读写正确;IP层数据读写不正确

看DATASHEET上面,DM9000的CMD脚默认是A2,可以用软件配置寻址方式,但是DSP6713都没有A0,A1,是不是只能32位寻址啊,但是配置成32位之后读写有错位的现象,这是为何呢?

以前用的W5100经常出问题,最近发现5100接口芯片引脚焊接有问题,但是时间短不能验证其可靠性所以换成了DM9000的。想问问有没有用过DM9000的大神,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DSP外扩过RTL8019   DM9000没搞过
帮忙顶

网友B:
时序配置不当

网友C:
不是很清楚的,帮着先顶起一下下的吧

网友D:
这问题的我也多注意下的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配置不当

大神用过DM9000?相请教一下,DM9000的数据发送速度如何提高呢?我调试后的发送速度好像只有2K,其中还有数据错误,想要用4K的速率发送70字节左右的数据包,怎样可以提高发送速度呢?

网友E(2014-07-30):
这个速度慢可能是你的程序线程切换浪费了时间啊,也可能是写文件浪费了时间。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