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移植ucgui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从官网下载了一个最新的ucgui版本,5.24。今天打算移植到板子上,第一次做,出现了一个问题。

    .\Output\OS.axf: error: L6024U: Library GUI.lib contains an invalid member name.

     我还没有把底层的驱动函数添加进去,因为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比如具体需要哪些驱动函数,函数如何声明等等。

    各位看官给点意见,或者留资料吧,不甚感激。

网友A:
L6024U: Library GUI.lib contains an invalid member name.
从编译器里查到的问题可能是.
The file specified is not a valid library file, is faulty or corrupted. Try rebuilding it.
估计下载的文件有问题, 重新去下载一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6024U: Library GUI.lib contains an invalid member name.
从编译器里查到的问题可能是.
The file specif ...

嗯,谢谢

网友B:
ucGUI v5.24应该也没有源代码吧,这样的话更建议用STemWin - 版本是v5.22,关于底层的移植个人觉得比较清晰。

网友C:
ucgui是收费开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GUI v5.24应该也没有源代码吧,这样的话更建议用STemWin - 版本是v5.22,关于底层的移植个人觉得比较清晰 ...

提供了头文件源码,C文件被封装成为一个.li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GUI v5.24应该也没有源代码吧,这样的话更建议用STemWin - 版本是v5.22,关于底层的移植个人觉得比较清晰 ...

STemWin?没玩过啊,啥东东

楼主:
还有就是为啥他们官方都喜欢用IAR?很少用keil?

楼主:
综合考虑了一下,我还是打算放弃这个计划。因为使用的屏是240*320的16位RGB,写一帧数据需要153600BYTE的数据,但是我使用的f107芯片仅有64K ram+256K rom 。 这个就。。。

网友D:
用早期的3.98或者3.90版本吧,网上一大把,都带源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emWin?没玩过啊,啥东东

STemWin 跟 ucGUI一样,都来源于 segger的 emWin。

STemWin 可以从ST网站下载,支持STM32F1~F4,用F1时耗用的RAM不大的,320x240的LCD印象里需要20kByte 的SRAM。

网友E(2015-08-03):
碰到了一样的问题,你的怎么解决的?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碰到了一样的问题,你的怎么解决的?求助

用stem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