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4-06-09):
如何删除!

网友A:
在R3另端接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什么单片机呢,p1_5不是设为输入吗。

网友C:
R3是不是没有信号的时候接地啊?

网友D:
问题的关键是上电时拉高PNP管子的基极,使Vcb<Vth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各位!把单片机内部下拉就好了。要是改硬件的话怎么改呢,这个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