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SMC如何驱动TFT 18位数据

楼主(2014-06-09):
FSMC接口驱动TFT屏,数据口是16位的,如果想显示18位数据,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RGB565模式,R1和R0短接,B1和B0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565模式,R1和R0短接,B1和B0短接

谢谢,你说的是RGB接口的吧,如果CPU接口的呢,我想显示262K色,怎么设置呢

网友B:
不支持18位,加2个IO模拟看看;

网友C:
那你应该也是时序上有浪费吧.
这种时序性能很差.不建议使用.

网友D:
R0 B0接地。。。。。。

网友A:
R0、B0接地颜色会会有问题可能,白色不是纯白了,要显示262K色,建议用429吧,IO模拟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应该也是时序上有浪费吧.
这种时序性能很差.不建议使用.

那是不是可以说STM32F1的FSMC接口是不支持TFT 262K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0、B0接地颜色会会有问题可能,白色不是纯白了,要显示262K色,建议用429吧,IO模拟估计够呛 ...

这样就不是262K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0、B0接地颜色会会有问题可能,白色不是纯白了,要显示262K色,建议用429吧,IO模拟估计够呛 ...

429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18位,加2个IO模拟看看;

有TFT屏是262K色的,但数据接口是16位的,这怎么显示262K色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说STM32F1的FSMC接口是不支持TFT 262K色的。

不能说不支持.你如果可以忍性能下降.当然是可以支持的.
常规的使用方法是性能优先.

我觉得这个性能下降是不可以忍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说不支持.你如果可以忍性能下降.当然是可以支持的.
常规的使用方法是性能优先.

我也是不能忍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GB565模式,R1和R0短接,B1和B0短接

F1 不是只有FSMC接口8080的时序,不支持RGB接口,429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