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关于LM2596与1117-3.3并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6-09):
问题是这样的,电路图中U4的输出给2.4G模块供电 当软件不启用2.4G模块时 U4的5v输入是个很好的波形
但是开启2.4G模块的时候,U4的5v输入就会抖动很严重。(如下图中的示波器截图所示)

楼主:
5V的这个抖动严重影响了板子上另一个USB设备 不知道这个电源电路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怎样改进

网友A:
3.3V 电解你都不舍得用几个?

网友B:
你的3.3V电流能力不够

你需要先测试看一下你的 2.4G模块需要多大的电流

然后测试你的1117-3.3V可以输出多大的电流

如果不够就先用增加电容的方式增大带载能力,如果还不够,就只能换1117了

网友C:
加大5V输出的,输出电容看看;
2.4G模块比较费电的,是不是DCDC模块功率不够;

网友D:
U4的输入端电容都不加,输出0.1uf不够,至少10uf的电容。2596文波没那么大。你把参数改下

网友E:
把5V和3.3V多加几个点解的试试,但是只要有这纹波。估计效果还是不能消除。看看2.4的电流是不是比较大?既然5V纹波是这样。测下3.3的纹波大不大

网友F:
这么抠,输入,输出端电容都不加?

网友G:
供电电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 电解你都不舍得用几个?

来公司以前的板子已经有了 准备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3.3V电流能力不够

你需要先测试看一下你的 2.4G模块需要多大的电流

电流是100ma左右 应该带的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5V输出的,输出电容看看;
2.4G模块比较费电的,是不是DCDC模块功率不够; ...

电流测了下 应该够的吧 1117不是能带1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U4的输入端电容都不加,输出0.1uf不够,至少10uf的电容。2596文波没那么大。你把参数改下 ...

准备改进 2596参数 你是指LC那块吗 还是输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5V和3.3V多加几个点解的试试,但是只要有这纹波。估计效果还是不能消除。看看2.4的电流是不是比较大?既 ...

测了下 是3v3的波纹导致5v也有波纹

网友H:
2.4G无线模块电流峰值应该是比较大的,无线的模块都是这个样子吧。你要找出峰值然后再选1.5倍峰值负载能力的电源芯片。我看比较合适。

网友D(2014-07-18):
引用 楼主:
准备改进 2596参数 你是指LC那块吗 还是输入电容

输出的的。

网友I:
尝试加大3.3的输出电容试一下!

网友J:
整个供电系统内阻太大!…各类参数不达标!…

网友K:
我们的设计的是 2596前面要滤波电容和电解电容 后面也需要滤波电容和电解电容

网友L:
2596输出是带纹波的,要匹配好电容与电感,否则纹波很多的,特别是大电流输出的时候,纹波更明显了,怎么不用7809的?

网友M:
反正我是新手。。。LM2596真不太好用~对功耗要求不高的话 78系列好用多了~无脑使用

网友N:
这种有分支稳压每个供电部分输入输出电解是必要的,同时加小容量贴片,让电流走阻抗最短的回路。2。4模块供电要串电流合适的磁珠,衰减干扰。这种东西如楼上朋友所述,峰值电流大,瞬间电流靠分支供电的电解电容提供足够能量,省成本也不是乱来。

网友N:
引用 网友L:
2596输出是带纹波的,要匹配好电容与电感,否则纹波很多的,特别是大电流输出的时候,纹波更明显了,怎么不 ...

大电流用线性稳压损耗大,如果是电池供电就惨了,这里用开关稳压没问题,带负载不好可以加大电感或电容,那续流二极管尽量用恢复时间短压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