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吊车误碰架空电缆?

楼主(2014-06-09):
电力部门施工现场经常需要用到各种吊车,经常发生吊车操作员操作失误,吊臂误碰架空电缆酿成事故。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案可以实现碰撞前提前告警,类似立体版倒车雷达。
我能想到的是光学图像识别或者微波感应,讨论一下。

网友A:
检测电场强度比较靠谱

网友B:
吊臂误碰架空电缆酿成事故。这架空电缆 应该还不会有电吧.
雷达可以考虑, 不过电缆估计比较细, 要特别验证一下方案的可靠性.

网友C:
严格按照吊装作业相关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作业,就能避免。
作业点上方及周围上方一定范围内如果有架空电缆,是不允许吊装作业的。
这是管理问题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应该用技术手段去解决,事实上也不好解决。设备的精度和可靠性稍有不足,反而会促发事故。

楼主:
昨天和客户约谈,他们现在的变电站工程大部分是改扩建,新建工程可以推平一切按部就班,改扩建必然面临在原系统带电运行的情况下作业的问题,作业时与带电设备的间距有相关国家标准,吊车操作员对左右两侧的视野较好,靠目测基本没问题,事故集中在吊臂上侧,仅靠目测很难保证准确。
他们现在是用土办法,在吊臂最高端扣一个安全帽,就是电力施工人员戴的专用安全帽,内置电场报警器,电场强度到一定值就会鸣叫,但电场强度除了和距离还和电压有关,有时候刚进场就叫个不停,即使能用,也不能显示量化的距离值给操作员参考。
要做的这套系统是辅助告警,就像倒车雷达,不是仅靠这个来保证安全。

网友A:
电场报警器的电报警门限值不可调吗?

====================================

附:带电特种作业是很常见的事,《伟大工程巡礼》中便有几集是关于超高压输变电线路的带电作业科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场报警器的电报警门限值不可调吗?

====================================

当然可以做成可调,不过客户希望能显示量化的距离。

楼主:
我想,比较可行的方案还是多模式复合检测,就是超声波360度3D测距+电场强度检测+多角度摄像头视频监控+液晶屏。
激光3D测距建模方式成本太高,扫描速度也慢,否决。

网友E:
应该可以用雷达,直升机就有类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