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6-09):
ocean@ubuntu:~/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 make ARCH=arm
/bin/bash: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bin/bash: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bin/bash: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for dir in tools examples/standalone examples/api ; do make -C $dir _depend ; done
/bin/bash: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tool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tools'
make[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standalone'
/bin/sh: 1: arm-linux-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bin/sh: 1: arm-linux-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standalone'
make[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api'
/bin/sh: 1: arm-linux-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api'
make -C tools all
/bin/bash: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tools'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tools'
make -C examples/standalone all
/bin/bash: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standalone'
/bin/sh: 1: arm-linux-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bin/sh: 1: arm-linux-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standalone'
make -C examples/api all
/bin/bash: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api'
/bin/sh: 1: arm-linux-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api'
make -C cpu/arm_cortexa8 start.o
/bin/bash: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cpu/arm_cortexa8'
make[1]: `start.o'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cpu/arm_cortexa8'
make -C lib_generic/
/bin/bash: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lib_generic'
make[1]: `libgeneric.a'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lib_generic'
make -C lib_generic/lzma/
/bin/bash: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lib_generic/lzma'
arm-linux-ar crv liblzma.a
make[1]: arm-linux-ar: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 [liblzma.a] Error 127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lib_generic/lzma'
make: *** [lib_generic/lzma/liblzma.a] Error 2
ocean@ubuntu:~/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执行上述蓝字命令,提示上述错误。

然后,通过
ocean@ubuntu:/$ sudo find -name "arm-linux-gcc"
[sudo] password for ocean: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linux-gcc
接着执行
ocean@ubuntu:/$ cd
ocean@ubuntu:~$ export PATH=$PATH:/opt/arm/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
上述错误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修正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arm-linux-gcc路径应该是没有设置正确的吧。你这里要做什么?平台是什么?希望你描述清楚一些,这样有助于快速找到问题所在,你直接贴问题的话,很难直接定位是哪里的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arm-linux-gcc路径应该是没有设置正确的吧。你这里要做什么?平台是什么?希望你描述清楚一些, ...

HI,
linux,
"How to Build U-Boot and Kernel in Standalone Environment "
执行命令: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可以去http://www.qiytech.com/bbs/这个网站和更多的人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linux,
"How to Build U-Boot and Kernel in Standalone Environment "

你好,这里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
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你已经把环境参数给清理掉了,所以后面会出现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所以你要重新设置环境参数:
你用一下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然后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里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 ...

好像还是不行,LOG信息如下:

ocean@ubuntu:~/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 export ARCH=arm
ocean@ubuntu:~/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 export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ocean@ubuntu:~/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 sync
ocean@ubuntu:~/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 make ARCH=arm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for dir in tools examples/standalone examples/api ; do make -C $dir _depend ; done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tool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tools'
make[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standalone'
/bin/sh: 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bin/sh: 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standalone'
make[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api'
/bin/sh: 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api'
make -C tools all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tools'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tools'
make -C examples/standalone all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standalone'
/bin/sh: 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bin/sh: 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standalone'
make -C examples/api all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api'
/bin/sh: 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t found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examples/api'
make -C cpu/arm_cortexa8 start.o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cpu/arm_cortexa8'
make[1]: `start.o'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cpu/arm_cortexa8'
make -C lib_generic/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lib_generic'
make[1]: `libgeneric.a'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lib_generic'
make -C lib_generic/lzma/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lib_generic/lzma'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ar crv liblzma.a
make[1]: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ar: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 [liblzma.a] Error 127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lib_generic/lzma'
make: *** [lib_generic/lzma/liblzma.a] Error 2
ocean@ubuntu:~/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

网友A:
按照我以上给你说的环境就已经设置好了,你继续下面的工作就好了,make mx6q_sabresd_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以上给你说的环境就已经设置好了,你继续下面的工作就好了,make mx6q_sabresd_config。 ...

我上面贴出的LOG错误信息,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里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 ...

我只是执行 make ARCH=arm 就提示错误了,还没有执行下一条的 distclean 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执行 make ARCH=arm 就提示错误了,还没有执行下一条的 distclean 命令.

你试一下: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make distclean----------------->删除已经编译好的u-boot.bin等文件
然后再重新设置一下环境变量: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make mx6q_sabresd_config ---------------->配置板子环境
make              ------------------------>编译需要运行的板子,运行成功后就可以将编译好的images拷贝到板子上,运行板子
你先按照我这个步骤试一下。手动编译我都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面贴出的LOG错误信息,可以忽略?

不可以忽略,以上问题说明你的环境参数没有设置好,所以编译时候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 ...
测试LOG信息
ocean@ubuntu:~$ export ARCH=arm
ocean@ubuntu:~$ export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ocean@ubuntu:~$ make distclean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istclean'.  Stop.

ocean@ubuntu:~$ make distclean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istclean'.  Stop.
ocean@ubuntu:~$
=======make distclean命令无法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LOG信息
ocean@ubuntu:~$ export ARCH=arm
ocean@ubuntu:~$ export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 ...

楼主你好,你再试一下,打开隐藏文件
gedit .profile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加在最后,保存退出,然后进入到目录ltib/rpm/BUILD/u-boot-2009.08下执行
make distcle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再试一下,打开隐藏文件
gedit .profile

回复Rita
为防错误操作,说明操作过程

1. ocean@ubuntu:~$ sudo find -name ".profile"  #查找文件
./.profile

2. 文档最后增加两行内容,保存退出。
ocean@ubuntu:~$ sudo vim .profile
# ~/.profile: executed by the command interpreter for login shells.
# This file is not read by bash(1), if ~/.bash_profile or ~/.bash_login
# exists.
# see /usr/share/doc/bash/examples/startup-files for examples.
# the files are located in the bash-doc package.

# the default umask is set in /etc/profile; for setting the umask
# for ssh logins, install and configure the libpam-umask package.
#umask 022

# if running bash
if [ -n "$BASH_VERSION" ]; then
    # include .bashrc if it exists
    if [ -f "$HOME/.bashrc" ]; then
        . "$HOME/.bashrc"
    fi
fi

# set PATH so it includes user's private bin if it exists
if [ -d "$HOME/bin" ] ; then
    PATH="$HOME/bin:$PATH"
fi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
~
3.  执行指令,提示错误信息
ocean@ubuntu:~/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 make distclean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bin/bas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ocean@ubuntu:~/ltib/ltib/rpm/BUILD/u-boot-2009.08$
====如上,错误依然

网友A:
建议你使用LTIB编译,安装之前我给你的文档中的步骤进行安装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使用LTIB编译,安装之前我给你的文档中的步骤进行安装就好的。

已测到这个份上了,假如方便,麻烦你帮忙测试一下。
主要一点是,按照开发文档居然会编译不过,担心开发环境是不是有隐藏未知问题.
另外,你的开发环境没有类似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使用LTIB编译,安装之前我给你的文档中的步骤进行安装就好的。

我现在的测试环境,就是按你之前的LTIB安装环境进行安装的。。

网友C(2014-07-09):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果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贴哈~~

网友D:
make ARCH=arm?
这句话意思不太懂,ARCH=arm是设置环境变量的,make一般是编译等时候用到,这里连起来用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还有确认一下楼主主机里有没有以下目录呢?/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
这里面可以看到各种交叉编译的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确认一下楼主主机里有没有以下目录呢?/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 ...

非常感谢19楼20楼朋友的热心回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确认一下楼主主机里有没有以下目录呢?/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 ...

你好,是有很多编译工具,能举个例子,怎么使用这些工具吗?谢谢

网友D:
就当普通编译器使用,比如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程序,在linux下用gcc编译生成的a.out文件无法在开发板上跑起来,只能在pc机上跑,而用交叉编译工具/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hello.c,生成的a.out文件在开发板上可以跑,而pc机上跑步起来

网友D:
百度下:交叉编译器,应该能找到很多介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当普通编译器使用,比如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程序,在linux下用gcc编译生成的a.out文件无法在开发板上跑 ...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确认一下楼主主机里有没有以下目录呢?/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 ...

上面两个人将fsl-linaro-toolchain写成fsllinaro-toolchain,也不去看看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E(2014-12-24):
路径有错误,应该是/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你在fsl后边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径有错误,应该是/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 ...

谢谢,指正

网友F(2017-04-25):
su切换到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