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0):
E系列暂时推出的几款包括KE02\KE04\KE06都是基于ARM Cortex M0+内核的,所以内核上如果不同就先比较内核性能。
主频的话除了最早推出的KE02 有20MHz、40MHz主频,最近推出的KE04、KE06有48MHz主频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E系列暂时推出的几款包括KE02\KE04\KE06都是基于ARM Cortex M0+内核的,所以内核上如果不同就先比较内核性 ...

附一张[FTF] 深入探讨5V 输入输出的高EMC性能的Kinetis E 系列微控制器演讲稿里的素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KE06用什么内核还用你说啊。

:D由于不清楚你提到的STM32是哪款、什么内核的芯片,所以要先比较内核上的效率再比较芯片主频。
当然和PIC16位的芯片比起来,那光内核上的优势就不言而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stm32f10x,或者STM32F100

不好意思之前漏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看了一下你提到的STM32F100芯片:24MHz的最高频率。
KE06的Core Clock是48MHz,Bus Clock是24MHz。

内核上的区别你可以通过ARM官网查询:http://www.arm.com/products/processors/cortex-m/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