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集调节

楼主(2014-06-09):
我想用psoc5做一个电压采集调节的设计,1).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类芯片2).应用usb下载时应选择哪个软件。

网友A:
取决于你电压采集调节的设计要求,多数psoc1片子都有ADC

楼主:
我选用的是cy8c29466,可是用psoc5.0软件时用usb下载时显示失败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没遇到过

楼主:
好吧,我再看看吧

网友C(2014-07-16):
引用 楼主:
我选用的是cy8c29466,可是用psoc5.0软件时用usb下载时显示失败 ,这是什么原因啊? ...

lz用的是Designer5.0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