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反激式隔离升压,电压反馈问题,求前辈们帮助下

楼主:
最近在做这个直流升压的项目,用的是3843,反激式隔离升压,6.5V---30V可变直流输入,240V直流稳压输出,在输出反馈遇到问题:
1.现在搭的电路是共地直接反馈的,但是这样做会有:将高压侧(母线)的谐波进入低压侧,将低压侧数字电路的高频信号作为噪音引入高压侧,还有可能将高压冲击引入低压侧,毁坏低压器件。所以要改。
2.使用TL431+PC817经典隔离反馈,但是由于输出电压太高,需要串很大的电阻,会造成很大的功耗!p=240V*5mA=1.2W!很大的,毕竟这个组合是针对低压40V以下的升压电路设计的。
3.采用放大器组成的差分电路(减法电路),读取反馈电阻两端的电压作为反馈,但是要有个相应的低压直流隔离电压,比如12V或者15V!这个要是由高压240V侧提供的话,又要降压,引入新的元器件(电源)不说,还带来新的功耗,或者几乎不知道怎么做这个240V to 12V的直流低功耗电源。
这是最近全部的思路,求论坛的各位前辈们帮忙~
可以考虑用单片机,但是还是要尽量高低压隔离,这个也没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法。

网友A(2014-06-09):
既然240V输出不要求较大的变化,可以考虑240V绕组上抽个头,加一支二极管取得12V左右的电压。若是嫌此电压不稳定,再加上个线性稳压器78L12。这样比从240V取12V的功耗要小得多。

怀疑输入6.5V时你的3843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240V输出不要求较大的变化,可以考虑240V绕组上抽个头,加一支二极管取得12V左右的电压。若是嫌此电压 ...

谢谢这位老师,辅助绕组构成原边反馈,这个方法也想了,但是考虑到这样直接带负载变化的话,很容易电压不稳,毕竟辅助绕组不能完整反应出输出电压随负载的变化。
而且老师你说的很对,6.5V情况下,的确不能工作,现在直到8.4V才能正常升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老师,辅助绕组构成原边反馈,这个方法也想了,但是考虑到这样直接带负载变化的话,很容易电压不 ...

这位老弟,谁让你从辅助绕组取反馈电压了?
240V绕组上抽头,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十几伏电压,供运放、基准电压(如你原来想使用的TL431)和光耦使用。这个电压并不要求多么稳定,也不要求这个电压完整反映输出电压的变化。反馈仍然要从240V输出端用电阻分压取样。
电阻分压取样,电流可以比较小,不到1mA即可,0.1mA都足够了,因为运放输入电阻相当大。

网友B:
如LS所言,抽头给光耦和TL431供电,采样240V主输出。6.5V-30V输入可考虑用MC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老弟,谁让你从辅助绕组取反馈电压了?
240V绕组上抽头,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十几伏电压,供运放、基 ...

嗯,好的,maychang老师,本来没想到要改现有的变压器,现在我正在按照你说的搭电路,我先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240V输出不要求较大的变化,可以考虑240V绕组上抽个头,加一支二极管取得12V左右的电压。若是嫌此电压 ...

大侠,请教下240V绕组上抽个头是什么意思?对变压器不是很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请教下240V绕组上抽个头是什么意思?对变压器不是很了解~

抽头变压器。
可以理解为两个绕组异名端串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侠,请教下240V绕组上抽个头是什么意思?对变压器不是很了解~

240V绕组上抽头,例如240V绕组经计算共300匝。准备距离原图4端16匝处抽头,那么从4端开始绕,绕到16匝处引出一条线,然后继续绕284匝为3端。

网友D:
那你增加一个辅助绕组也行。绕好的线圈能不动就不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