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脚是什么电平

楼主:
各位朋友,这个第5脚是什么电平。

网友A(2014-06-09):
这是什么芯片?查查手册

网友B:
应该是SPDT的控制信号,数字输出端口,楼主这里的接法很非典,可能是没有画完或有其他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芯片?查查手册

是2.4G双向功率放大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2.4G双向功率放大管

那你也说个芯片的名字啊;
你的图看不清,我看成REF2401C了,百度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也说个芯片的名字啊;
你的图看不清,我看成REF2401C了,百度没查到; ...

谢谢你,我板抄错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