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4520用proteus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使用PIC184520仿真串口的相关程序 20M晶振时不论是在proteus中还是实际烧入板子中都可以正常工作 换成40MHZ了就不行了 要不是乱码要不是没数据 我改过波特率了 还需要注意其他吗

网友A:
算过实际误码率了吗?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过实际误码率了吗?有多大?

是不是因为单片机晶振太高了 导致的啊 我还用了30M晶振的试了一下都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单片机晶振太高了 导致的啊 我还用了30M晶振的试了一下都可以

解决了 将BRGH选用低速的 就可以了 低速的误差要比高速的小 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