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式开关电源DCM模式下初次电感量的计算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4-06-09):
条件:反激式开关电源DCM模式
看到有些资料说在Vinmin时设计电感,感觉是不是说错了
我咋算出应该在Vinmax时初次侧电流峰值最大,那么应该在Vinmax设计高频变压器的初次侧电感量?

网友A:
勇气可嘉。
你是肿么算的呢。。。

楼主:
发现问题了,我之前用的CCM模式下的计算工作算的。
DCM下应该用能量守恒的对吧:Ipk=2Pin/(Umin*Dmax)
但是DCM模式下确实是在输出一定的情况下Vin越小则L越小,所以要注意加气隙防止电感饱和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气可嘉。
你是肿么算的呢。。。

发现问题了,我之前用的CCM模式下的计算工作算的。
DCM下应该用能量守恒的对吧:Ipk=2Pin/(Umin*Dmax)
但是DCM模式下确实是在输出一定的情况下Vin越小则L越小,所以要注意加气隙防止电感饱和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了,我之前用的CCM模式下的计算工作算的。
DCM下应该用能量守恒的对吧:Ipk=2Pin/(Umin*Dmax)
但 ...

分母少个T吧?
不知道你为什么说Vin越小L越小,
气隙增加储能防止饱和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