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可否输入负电压

楼主(2014-06-09):
最近在做实验~想要输入振幅达~正负10V~来控制~
可是做时发现正电压可以输入

楼主:
但是负电压好像会自动消掉~
由视波器看出的~我的板子是CY3210-PSOCEVAL1~
想问说可否输入负电?如果可以,要如何输入?

网友A:
为什么要输入负电,能否仔细的说明一下?

楼主:
但是电压调降时,视波器也跟著调降~

楼主:
但是最多降到零,就停住了~不能在往下调~
我看书本都说工作电压都是设定0~5V,

网友B:
把它设定-2.5~+2.5这样不行吗?

网友C:
可以通过调节Vref 来处理负电压信号,可以参考AN2219

网友D:
芯片的工作电压都是正的,没有负的。
要是输入负电压,应该要做些处理,加个反相器。

网友E:
可以输入+/-10V电压!你需要三只电阻即可。已经在电机伺服控制器中用了。

网友F:
不好意思,那请问最后是走那个方案可以用负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那请问最后是走那个方案可以用负电?

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