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编译时出现问题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4-06-09):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stm8l15x_conf.h" D:\工作\stm8l固件库\STM8L15x-16x-05x-AL31-L_StdPeriph_Lib_V1.6.1\Libraries\STM8L15x_StdPeriph_Driver\inc\stm8l15x.h 2893

网友A:
先看看这个文件有木有,有的话看看读写权限,都正常的话,换个目录吧,最好不要有中文,还有这文件名不要太长。。。目录不要太多。。。考虑一下它查找的感受。。。

网友B:
这么长的路径, 编译的路径设置验证一下,
还有尽量不使用中文路径名, 如 "D:\工作\stm8l固件库"

网友C:
应该是中文路径的问题,路径不要太长,三级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几位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14-08-01):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IAR下,一般避免使用中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