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断电时会有不规则图案,求助

楼主(2014-06-09):
单片机3.3V,LCD也是3.3V。通讯是用8080.显示现在都调通正常了。就是会有个问题,每次在断电时,LCD液晶屏上都会有不规则图案,而且不是每次都有,有时候就一条横线,或者一条竖线,有时候一大堆竖线。停留时间大约要有半分钟后才会自己消失。自己分析了好久估计是以下原因:
片选信号CS是低电平有效。当断电时,如果CS对应单片机引脚为0了,此时就片选,其他8080通讯线对应的单片机有先后顺序掉电,此时CS有效,造成给LCD发送了命令。
不知这样分析是否正确,现在找不出解决问题办法,求助!

网友A:
分析得有道理, 如果这个问题很重要, 考虑单片机进行掉电检测, 掉电时提取进入等待方式, 不要继续干活了.

网友B:
和LCD各引脚掉电顺序有关系

网友C:
除了片选,还有读写信号;
除非片选和写信号都有信号,才能在屏上显示数据

网友D:
这个问题对使用有什么影响 ??? 没有影响就不要去研究了!

网友E:
楼主分析的很好,既然知道的原因,在电路上就要整改,比如加上偏执电阻强制非受控下的某些IO的逻辑状态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对使用有什么影响 ??? 没有影响就不要去研究了!

这样的看法非常不妥。如果你花钱买一部这样的设备,比如手机什么的,有类似的问题你会很坦然、很舒服么?
中国制造为什么声誉不佳?就是中国的工程师们普遍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

网友F:
看看关机前清屏,锁存,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G:
这是个问题。不解决看起来会很不舒服的。
但是,映像中,gameboy游戏机就这样,关机会有残影~可能跟使用的液晶也有关系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看法非常不妥。如果你花钱买一部这样的设备,比如手机什么的,有类似的问题你会很坦然、很舒服么? ...

超级版主,你在自己刷自己的嘴巴吗?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问题。不解决看起来会很不舒服的。
但是,映像中,gameboy游戏机就这样,关机会有残影~可能跟使用的 ...

代码的问题啊。。

网友I:
加段清屏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超级版主,你在自己刷自己的嘴巴吗?哈哈

有话说清楚,哪里讲的不对,请指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话说清楚,哪里讲的不对,请指出。

也没什么。。。就是你说了句 中国的工程师不敬业啊。。你是工程师啊。。。:L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也没什么。。。就是你说了句 中国的工程师不敬业啊。。你是工程师啊。。。 ...

这叫“不够敬业”而非“不敬业”,应该追求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只是人人对此所做的程度很不同。正因为我是中国工程师,所以我更要呼吁大家精益求精,当然,我自己自会以此加勉。

网友J:
RST下拉,CS上拉,VGH/VGL电容不要太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叫“不够敬业”而非“不敬业”,应该追求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只是人人对此所做的程度很不同。正因为我 ...

膜拜!要是国内的工程师们以及政府官员们都像你这样想,咱们也不会被美国佬欺负了。。::handshake

网友K:
用电压监控芯片,电源电压低于一定值就硬关掉LCD偏压。

网友H:
对,有没有测忙啊,清屏很有可能。我以前做过这个,但是几年没摸mcu了,也、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L:
可以用关显示指令吗?

网友M:
做过一款点阵屏。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不正常掉电,会很快消失。做法时,每次刷屏前时,加了一条初置端口的指令。在RES增加一个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