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信号验证通信可行性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下如何验证0~2MHz带宽方波信号(光电探测电信号经过运放放大) 的通信可行性,原始信号40mv,放大后经过示波器和万用表观测可到3V左右,兆赫兹波形还可以,但经发光二极管调制发送,经光纤传输,光电探测器接收;利用串口助手测试串口低频收发功能,不能实现通信,就是无论发送什么字符,都没有接收,请各位大神出手相助,感激不尽。。。

网友A(2014-06-09):
可能是发光二极管驱动不佳,没有调制好;
或者光电探测器的频响不够 ,或设计不合理,或电平太低,导致没有收到信号;
也可能以上二者都是。

楼主:
谢谢,我感觉不是发光二极管和光电探测器的问题,您说电平太低是指3V还低吗?串口应该可以监测的到的呀?

网友B:
先用较低频率,例如1200Hz,实现之后再逐步提高频率。

楼主:
谢谢,低速率也不可以,之前40mv的方波信号,用示波器观察自动设置一下出现一个波形,让后旋转v-mv那个幅值旋钮,无论分辨率往大或者小调,信号就消失了,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较低频率,例如1200Hz,实现之后再逐步提高频率。

谢谢,低速率也不可以,之前40mv的方波信号,用示波器观察自动设置一下出现一个波形,让后旋转v-mv那个幅值旋钮,无论分辨率往大或者小调,信号就消失了,怎么回事呢》》》我就想知道这个信号不是干扰信号吧。。。我在发送端使用 信号发生器驱动发光二极管输出1MHz方波信号,接收端用光电探测器得到的40mv大小的方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较低频率,例如1200Hz,实现之后再逐步提高频率。

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发光二极管驱动不佳,没有调制好;
或者光电探测器的频响不够 ,或设计不合理,或电平太低,导致没有 ...

谢谢,我感觉不是发光二极管和光电探测器的问题,您说电平太低是指3V还低吗?串口应该可以监测的到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低速率也不可以,之前40mv的方波信号,用示波器观察自动设置一下出现一个波形,让后旋转v-mv那个幅 ...

猜测是你使用示波器操作不正确,没有能够触发扫描。

楼主:
您好,麻烦你了,我想再问问,40mv既然能放大到v级别,放大倍数与理论值相差不大,并且波形您也看了还可以,就证明该信号可用啊,但我用串口助手调不通呢,您有啥办法可以测试我这个兆赫兹带宽信号能否实现基本通信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你使用示波器操作不正确,没有能够触发扫描。

您好,麻烦你了,我想再问问,40mv既然能放大到v级别,放大倍数与理论值相差不大,并且波形您也看了还可以,就证明该信号可用啊,但我用串口助手调不通呢,您有啥办法可以测试我这个兆赫兹带宽信号能否实现基本通信功能呢?

网友B:
这里是两个问题,别混合在一起。
一个是你的示波器看不到波形,另一个是无法用你的串口助手实现通讯。
2MHz据说是经发光二极管调制发送,调制波用示波器看到没有?接收方接收到的信号示波器看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两个问题,别混合在一起。
一个是你的示波器看不到波形,另一个是无法用你的串口助手实现通讯。
2MHz ...

看到了啊,波形还不错。第一个先不考虑了,主要是 串口助手测试不通过。我想是不是接地问题,我的sma接头的地和电源地 接在一起了。。。

网友B(点评):
“看到了啊,波形还不错”。接收信号用示波器可以看到不错的波形,那么从发送到接收(看到波形之处)均可暂不考虑。从看到波形处向后(PC机)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两个问题,别混合在一起。
一个是你的示波器看不到波形,另一个是无法用你的串口助手实现通讯。
2MHz ...

谢谢,我试下吧